新手问个问题,联想本电流到1.2A了还不显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4-07):
各项供电基本正常,显卡加焊了、屏绝对是好的。南桥最后也加焊了还是不行,外接也是不显..内存也换过了。没思路了,请师父们赐教

网友:
供电正常,还得看看时钟复位啊,看看帧信号有无,再看看内存有没有到!

网友:
我一般先看一下电流表跳变几下,用波测一下BIOS的DQ0或FWH0看一下,应该知道个大概才好下手。

网友:
显卡芯片坏了吧,

网友:
屏线换个试试呢

网友:
别再加焊了,把显卡取下来重作。

网友:
什么型号的机器啊?能具体说下电流反应吗?

网友:
显卡重新植球,光加焊,谁知道好不好

网友:
工作条件????

网友:
这个帖子唯一值得关注的是 楼主的版主是怎么来的?

网友(点评):
版主整不亮一台机也正常嘛。既然是版主他一定有过人之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具体型号记不清了。按开机键电流上到0.8时候停顿摆动一下,然后再上到1.2的时候摆动一下,就一直停在1.2处了,屏幕不显,外接也不显

网友:
有没有示波器呀,用示波器,看一下跑到哪儿,这个时候,只看电流根本判断不出来停在什么地方了。但是显卡的原因,可能多一些。最好,换一个新的显卡。这样就排除了显卡的问题。

网友:
肯能短路   也可能显卡

网友:
楼主 我接着把这个问题 说具体点 应该是联想 F41A的板子 电流跑到1.2 然后不动了 在0.8的时候跳变一下 呵呵 反正 我调换过显卡 可以明确的是 显卡板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问题 我放手了 实在没思路 看样子 得搞个波波用了 可惜了我们这些小的维修店哦

网友:
什么显卡 换个试试

网友:
啊!大版主你问这个问题?不明白

网友:
换个显卡吧

网友:
有3个原因 1是你那机器我想知道以前客户拿来是什么现象,是不是BGA烤坏了一些小黑色的电阻或者小电容呢或者有没有掉元件呢、2 版主也许是拿他师父或者朋友的用户在发帖   3是版主也许是花钱买的版主吧?感觉应该排除2,有师父和朋友就不用问论坛了,那就剩下3了···版主多少钱一个啊···可以告诉大家不。

网友:
不要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