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进水修不出来了。速度技术。

楼主(2011-04-08):
SL400进水3V短路。修好后,发现SB不触发。加焊OK。。但是屏不显。 裸板电压已经上到1。7A左右,,还是没亮。。流汗了。

网友:
放烤箱烤

网友:
外接一下看看,不行就把SB换掉,

网友:
有换屏试过吗,不要到最后做冤大头

网友:
400 的机器修过两死机的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不好意思帮不了你

网友:
不过进水的板子用香蕉水彻底洗板比较妥当

网友:
你看看高压条主供电有了没?

网友:
SB换过了不行。。外接也试过了,不行。。看来换板的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过SB了,不行,外接也还是不显。。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天就接了两台SL400。。屏换过了,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烤了大半天了。。该做的都做过了。。没辙了。。

网友:
看看屏要的信号都出来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