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100A16v正常开机使用 19v不能开机

楼主(2011-04-08):
联想天逸100A标准电源输入19v 但是用19v有待机0.01,按开机键不能开机,有时按几下开关待机就消失。而选择16v电压待机0.03能够正常开机使用,希望高手给点儿建议,哪里出问题会出现这种情况实在没有头绪!
联想

网友:
3 5V 有没有出来啊

网友:
用19V时,待机有3.3V 5V吗?如果没有就从这里查起,现在猜测好像是IO性能不良了。

网友:
IO年事已高 不行了吧!换了试一试

网友:
会不会是充电芯片 没发出 ACIN啊? 我遇到过一次

网友:
估计用19V没有,3V,5V,
查电源IC开启脚ON5,应该有一个比较器LM393,
查查看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没见过,估计保护隔离这块有问题吧

网友:
不可思意啊,有这种事,是不是你19V电源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