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 LOGO 开机画面

楼主(2011-04-08):
  哪位兄弟改过BIOS开机画面~~请教一下~~

我在网上查了说下载CBROM 是不是只要这一个软件就可以使用了~。。。我也在纯DOS下运行了

可是不会正确使用。。~~~

网友:
楼主是说主板启动里的那个LOGO还是什么啊、

网友:
楼主说的是开机显示的LOGO吧,好像只能刷BIOS去掉吧

网友:
   对~我是想改改里面的LOGO画面的~~我想改成品牌机的画面出来~

网友:
修改BIOS画面?好像可以改的

网友:
  我知道是可以改啊~不知道哪位改过有经验的~~哪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陪你等待高手

网友:
修改BIOS 后再刷上去,到BIOS专区去学习一下。

网友:
cbrom *.bin /logo  加入logo
cbrom *.bin /logo release 删除logo

网友(点评):
要加自己的LOGO直接加就OK了,不用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