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怎么换高压板。

楼主(2011-04-08):
拿来一块高压板怎么。代换呀。。我现在就弄不明白3根线的接法。地线是不是随便接呀。供电是不是找个12发就行呀。。控制怎么找呀。。还有高压一体板中间供电为什么要断开呀,断开又怎么找呢,这3根线使中是搞不明白。哪为大哥原意详细说说,小弟非常感谢

网友:
对于高压一体板的高压部分能修还 是尽量修,不要轻易换通用的高压板,黑接地,供电接12伏.信号线接要看板子上的标志为ON.EN.BLACKON.的地方.

网友:
楼上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