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楼栋VPN内置电源板,带不起负载

楼主(2011-04-08):
前段时间接了客户一个楼栋VPN的内置电源,拿到手里,情况是这样的,15V输出只有14.8V,3.3V输出只有2.5V。15V没问题,就是3.3V了,管子拆下来测量没发现异常,电容也没鼓包,但是另人不解的是,3.3V输出的PNP沟道的管子,3个脚,测量阻值均为20欧,感觉有点不正常,然后通过排查,发现就在3.3V输出的位置,串了一个20欧的电阻,直接接地,感觉有点不正常,这很明显是将电压拉低了,就直接拆掉了,结果测量3.3V电压到了3.35V正常了,15V电压也到了15.5V。感觉应该可以了,就直接交个客户了,第2天客户告诉我,说还是带不动设备,我就纳闷了,然后我带万用表过去,到现场看到,设备上电源板以后,设备指示灯狂闪,然后风扇也明显感觉忽快忽慢的。奇怪了,这时用表测,3.3V输出电压为1.7V ,15V输出电压为13.5V,真要晕了,当时怀疑是不是设备有短路的地方,客户拿了一个好的电源板过来,装上一切正常,把我修的那个接上就是不行,拆下来,测量都是对的。然后突发奇想,用螺丝刀把,敲了一敲,电源板的部分,有的时候就正常了,有的时候敲了还是一样,正常以后,断掉电源,过2分钟再插上,问题依旧~

实在无头绪了,各位高手给支支招~小弟在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敲一下就有时可以用的话说明引脚有空焊。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不接负载时输出电压完全正常,一接上负载后,电压会跳变,时高时低,指示灯一闪一闪,这一般是什么问题?请高手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全部都补焊过了,线圈,我都拆下来检查过了,又重新焊上的,管子就更不用说了,拆下来2次了~我现在唯一怀疑的就是输出端的电容是否容量不足,我的电容表已经在路上了~就等它了

网友:
你拆的那个电阻应该是空载的时候的负载电阻,不需要拆掉的。
另外个人觉得应该不是输出端电容的问题
还是画个原理图从头开始分析吧

网友:
如果电源到主板的是接插件的话,请检查插头里的铜片是不是氧化了,最好是直接把输出的线直接焊接在主板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把13007那2个管子前面的2个50V10VF的电容换掉应该OK。

网友:
懒申通,8号发电容表 ,现在还不到~哎,郁闷啊!@#!@#@%!@#¥%!@¥@

网友:
还得把电阻装回去哦

网友:
接触不良的故障!首先,你先找到容易发热的元件,(比如大功率电阻、开关管、整流管、集成块)用烙铁补焊一遍,保你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