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 MIC问题!

楼主(2011-04-08):
接到一个t61的机器!MIC不好使!开机后说话听不见!但是插上MIC后,MIC好使!再拔下MIC后,电脑上的MIC也好使了!只要不关机,电脑上的MIC一直好使!重启了就又不好使了!还要插拔一下MIC孔!MIC孔换了!不好使!芯片AD1984也换了!还是不好使!
芯片

网友:
换南桥 试试

网友:
系统有没有换过试下?

网友:
声卡是CONEXENT的,这个现在用这种问题!

网友:
看样子像驱动BUG也,

网友:
我的R61也是这个毛病!!!应该是通病吧!!因为问题不大,懒得弄它。如果有高人分析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先软件。再硬件啊。。 BIOS 什么的都设置看看啊。

网友:
装官方驱动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