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x贴片用什么代替

楼主(2011-04-08):
主板上靠近SB地方,有一个35x的贴片电阻短路了,找不到相同的,请问能用其它什么代替?

网友:
电阻上标的是35X吗?

网友:
35X?标在什么地方的?是什么牌子的板子啊?我咋没见过啊

网友:
贴片电阻能打35X,我想楼主可能是说的排阻。有图了上个图来看,电阻SHORT的很少。你最好是扩拆下量下。

网友:
如果是綠色的外包裝就有可能是自恢復保險絲{正溫度係數熱敏電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绿色的,与其他电阻颜色一样的。位于SB右边,不单有35X,还有66X的,是技嘉板子。

网友:
35x是22欧姆的电阻,实在找不到的话。
你去拿220的电阻的代换下。不行的话再串上一个2r2的电阻。

网友(2011-05-08):
35X属精密电阻(E96系列),是22.6欧姆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