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O 屏維修鑒定

楼主(2011-04-08):
上圖

客人發圖詢問是否可維修
機器是acer的WT1, AUO做的屏

各路高手從外觀上能鑒定這種屏有什麽特殊之處嗎?

网友(点评):
等于白问,鉴定完毕!

网友:
具体维修需要测试把。。最少告诉大家这屏损坏的是什么现象啊,不然怎么判断能不能修!!

网友:
什么样的问题都没说,别人怎样帮你

网友:
只能回答楼主,没什么特别的,就是一烂屏很普通。

网友:
没看出来有什么特别之处  不知屏是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是台湾同胞,字都是繁体的?

网友:
我手上有块AUO的屏,有横色带,不知道有没有高手可以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