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打印机出故障了,请求解决?

楼主(2011-04-08):
我有一台爱普生r230的喷墨打印机,现在出现问题了,请求帮忙解决?

情况是这样的:因为我的打印机是连供墨设备,因为有几天时间没有打印,墨水倒退了,于是我就清洗打印头,使墨水到打印头,我清洗了五遍左右之后,打印机上的左边的两个红灯不停的交换闪烁,也不想平常一样一起闪,二市不停的交换闪烁,于是我马上关机,接着开机,现在一开机就是那两个红灯不停的交换的闪烁,现在我不知道咋样解决?请求各位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
是不是废墨池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废墨池在什么地方,我对打印机不是很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打印机一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打印机的一侧是连供墨水盒!不是废墨水

网友:
回复 网友B:

虽然有连续供墨,但是打印机里面一定有墨盒吧,就是在那个墨盒的下面,意思是在机子里面。当然,我不是高手,我只是给你提一个见意而已。怎么搞,你自已看着办哦。

网友:
用软件清零就好了。

网友:
打印机的右侧,一般都用软件清零,有些软件都不能清零得只有拆机,清洗那个海绵咯,系咯过后收全黑!

网友:
清零就好了

网友: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
楼主后来如何解决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