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天运 F700C开机条件是什么?

楼主(2011-04-08):
一台神州天运F700C,待机3VS出不来,控制芯片是W83L950D,此芯片工作电压3.3V有,晶振波型正常,就是不输出控制信号,求高手指点。

网友:
有这个电路的图了上个来看看,没图不好分析

网友:
你量下图中图圈的地方的供电和信号,把结果发出来,再进一步分析

网友:
就是SW_VDD3出不来,其它二处都正常,应该是这芯片有程序的

网友:
SW_VDD3和那个VREF有关联的吗?

网友:
是叫你量下图中标的那些信号出来了没,出来的话就换EC。还有看下BIOS正常不。

网友:
楼主可知道+3VS是什么时候才出来的电压吗?待机时是不是该出来了呢?

网友:
楼主所提到不出来的SW_VDD3信号控制的是+3VS,不知我理解的对不对,楼主现在就卡在这个电压没有出来,估计楼主没有理解这机子的时序,看看这个图:

最后一行,表明这个电压是S0 S3状态下才有,也就是说要开机后才有。
要这个电压出现,需要有一个南桥的信号:SLP_S3#,这个信号查了吗?开关---》SB_PWRBTN#--->S5# S3#---->........

楼主没有明确说明状况,个人理解,如果与楼主目前状况不符,请谅解。

网友:
还有IO的13脚SB_PWRGD有高电平,触发瞬间看幼儿没有跳变。65  66  67  68脚与BIOS连接,要有波形的。

网友:
楼主加油。我打酱油

chinachenhua -5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