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花屏的问题

楼主(2011-04-08):
华硕主板
p5aoc-mx
南桥VT8251

就是接VGA时  总是抖屏花屏!
而接AGP时无!

网友:
查下VGA V,H电路的电阻是否增值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看

网友:
查三基色1,2,3脚和场行13,14脚对地,确定问题

网友:
北桥,或者有电容漏液。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北桥清理过
电容无明显漏液
内存换过
......
大家觉得贴片电容会变质吗?

网友:
楼主补焊下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