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开不了机了

楼主(2011-04-08):
我的台式机买了快四年了,换过一个二手的cpu,但最近开机老是在滚动条那进不去,有时要开关好几次才能进,有时又怎么也进不去,这是怎么回事啊,会不会是cpu底座虚焊了,还是电源不行了(开机时电源风扇嗡嗡响 ,过一会就会好)。

网友(点评):
用排除法 先挨个排除把 确定问题在哪

网友:
一般就是电容问题多

网友:
硬盘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cpu的边上那一排???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硬盘在pe下有时候认到有时候认不到,扫描坏道认不到硬盘

网友:
先看下  机箱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灰有的话 清下灰(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6249-1-1.html) 在看看 里面有没有电容鼓包 或者把内存下了 用酒精擦下

网友:
貌似不是很大的问题,请灰尘,电容,等等

网友:
系统  硬盘  内存   都有可能  先软件再拔插实验最后再修主板

网友:
我有一台机器,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打开后看到主板给cpu供电电路的电容鼓包。更换后恢复正常。

网友:
看看回复也是一种享受。。

网友:
学习的好地方

网友:
电源换过没有,换个电源试试看。供电不好也会这样,
内存拿出来擦一擦换个插槽试试。

网友:
不排除系统可能,同时最好MHDD检测硬盘是否有坏道

网友:
看一下也是积累经验

网友:
清下bios 装个系统~!!

网友:
刷下bios,好的这样的

网友:
貌似硬盘有问题 ,替换一下硬盘试试。一般我碰见的电脑,第一件事就是先找个好电源插上。再去继续找问题。

网友:
硬盘的问题,把硬盘上的螺丝拆下,取下硬盘线路板,把线路板和盘体接触点的地方用橡皮轻轻擦干净,注意是线路板上的,不是盘体上面的触点,清洁完后把线路板装上螺丝拧好,再查下坏道

网友:
主板电容有无鼓包 有换掉就可以了  没有的话就重做系统试试

网友:
看下是不是南桥 坏了 或是开机晶体老化 谐振电容老化造成的

网友:
注意一下硬盘的电源接口线

网友:
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
重装系统,检查内存、硬盘。
电源风扇响是缺油了,加点机油(没机油就用色拉油)。

网友C:
先看下是否是系统故障? 先排除软件在查硬件问题,一个一个的查.

网友:
以上的都有可能,学习了。呵呵。。。

网友:
哈哈哈 换个硬盘接线就好了

网友:
插上个DEBUG卡,看看代码停留在哪,再作处理。

网友:
把硬盘放到别的机器上看看,能认到不。内存也有可能,CPU也有可能,只能挨个排除了。

网友:
看下电容有没有爆 或者是硬盘有没有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