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831S 不开机,换按钮不行,测试11-73 的电压为2.65 ...
AOC 831S 不开机,换按钮不行,测试11-73 的电压为2.65 换掉,修复

楼主(2011-04-08):
AOC 831S 不开机,测试电源板的供电正常,驱动板的程序也刷了,换按钮不行,没办法只得开机键上的电压。测试11-73 的电压为2.65 换掉,自己的万用表不太好了,以为可以用,后换个11-73,电压为3.3,看来正常,,测机。
修复
不开机

网友:
晕,没看懂你说的什么!

网友:
插,我也没看懂

网友:
驱动板上给开关供电的MOS管

网友:
你说的是1117稳压块吧 5v输入3.3v输出

网友:
写成11-73都不知道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