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品牌机换华硕主板不开机,机箱一起换才好

楼主(2011-04-08):
接了台HP的品牌机,主板南桥坏,客户同意换主板,板子放机箱外试正常,但是装进机箱就不能开机了,后来客户同意机箱一起换了,好了。不明白是什么原因,请大家指点        怀疑是新板的螺丝孔位不一样,比原板少两个,可惜客户拿走了,不然飞两个地线过试试了。

网友:
是不是机箱加电源一起换的?

网友:
应该是其他零件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换了机箱和主板,其他都是直接搬过去的

网友:
那真是怪了,我想可能是绝缘问题!

网友:
再把主板拆出来,裸板点看能否点亮?

网友:
回复 网友B:

裸板点看能点亮,试过了才装上去的

网友:
有点邪啊,这个。

网友:
可能有地方搭铁了或者前面板的问题

网友:
你可以试着把板子装上去什么线也不接  还有就是主板上钉孔照成的短路

网友:
机器开关是不是接好了,是不开机还是不显呢,一般情况会是某处短路了,应该不用飞地线。

网友:
是不是机箱前面板有短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试过什么都不接了,一样的~我也怀疑钉孔。

网友:
同意12楼的说法

网友:
机箱把主板给短路 了。。。。 有螺丝碰到主板了吧。。 要不就是机箱接地不良

网友:
机箱的电源开关电路了。

网友:
不好意思,是短路了。

网友:
机箱内铜柱的位置不一样,可能会短路
还有看看机箱的开关和重启按钮

网友:
应该是惠普的开关针的位置跟华硕的不一样吧?一般品牌机换不同的主板开关针都要改线的

网友:
如果有USB接口,那可能是USB接口定义不同,造成短路不开机,曾经遇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