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梅捷主板做系统缓解驱动关机求助良方 在线等

楼主(2011-04-08):
过路高手帮一把
主板
求助

网友:
啥意思??是说装系统装到驱动自动关机吗?掉电??

网友:
楼主没表达清楚

网友:
既然在线怎么不说清楚点。

网友:
应该解压驱动的时候死机了吧?

网友:
什么意思 哪个安装到哪个位置关机啊?

网友:
装系统时死机吧,操作系统与主板不兼容

网友:
在解压的时候 不要安装驱动试一试

网友:
可能硬盘有点问题,换个硬盘试下看看

网友:
用pe加载驱动时,看一下,到那个驱动时死的,找相关东西修。

网友:
不清楚楼主的问题..表达不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