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点歌系统,网络布线详解。

楼主(2011-04-08):
我想深入的了解,网络布线,KTV里面点歌系统原理,设备等,详细介绍及细节,知道的兄弟帮帮忙讲解下。三两句结束的和掉胃口的就不要说了。 最好求些资料。

网友:
注定此贴必冷淡? 自己顶起,知道的大吓 出来晒晒呗

网友:
的确冷淡可能性很大,帮你顶起。

网友:
这个我懂点点,你要不要听听?

网友:
回复 网友A:

知道就说吧,这个我也弄不明白!

网友:
点歌系统的软件系统就是普通的操作系统外加歌库,另外还有点歌系统这个应用软件
服务器系统一般有WINDOWS无盘(最常用),有WINDOWS无盘,还有嵌入式(就是专用LINUX)的,应用软件和终端一般是台普通电脑或机顶盒(还是台普通电脑,只不过配置更低,P3级别或其他CPU),服务器内存有大量歌曲,终端把歌曲播放出来,大部分还有解压卡,比如神龙卡,这个卡的作用就是相当于两显卡,一个接显示器,显示操作系统的应用软件的,一个把歌曲和视频变为AV信号接到电视机,投影仪等上面的,由于现在为了客人人操作简单,有些点歌系统在电视机或显示器上装了触摸屏系统,方便客人操作,操作也更简单
网络方面:点歌系统就是普通的局网,终端要求不高,要是上百台的歌城,服务器出口可以选千M网卡来分流,其他没什么要求
设备的方面:服务器就是一台普通高配置电脑或简单服务器,功能没什么要求,要求硬盘要大,现在的歌曲库DVD质量的全部有大概20000G,常用的有6000-10000个G,VCD质量的有几百到一千多个G,如果终端超过150台左右,还需要几个服务器共同工作,一般大型歌城有两台以上的服务器同时工作,终端的话有些用的是普通电脑,这个要求不高,一般要P4级别的,256以上的内存就行,网卡无盘启动或小硬盘,电子硬盘(就是SD卡或CF卡改的硬盘,一般128M到4G)启动,加个PCI的解压卡,来把显示输出到显示器和电视机(投影仪也一会事),有些系统不需要解压卡,只要一个双头显卡也行,还有种机顶合的,其实也是台简单电脑,里面集成系统(在BIOS里面的小系统,LINUX的常见)了的,或者网卡也可以启动,本身集成了解压卡,为了方便操作,可以用鼠标,键盘,遥控器等都可以控制,大部分都还可以外接触摸屏,声音输出后,接上功放,音箱等音响器材,有些还可以控制灯光等

网友(2013-12-26):
徐老板讲述的非常透彻,卖点正在重新装修,昨天给叫过去给他安装,问题是服务器带加密狗能破解吗???

网友:
我知道好一点的KTV  都有服务器 然后存储用的是整列柜 呵呵 还有点歌系统 都是要钱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