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电脑|工业设备|医疗设备

楼主(2011-04-08):
在线切割控制编程系统里选择菜单“绘图编程”出现如下错误:“Runtime error 200 at 1C19:03D2 ”,有谁知道这问题出在哪里吗?谢谢!
问题

网友:
在1c 19:03d 2的运行时间第200 错误

网友:
一般是内存有问题或者是CPU不兼容,换就可以了,线切割的电脑不值钱

网友:
这是编程什么BIOS的?

网友:
HL的卡? 烂了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