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W2207H显示器,疑难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1-04-08):
客户送来个显示器,他描述的故障是,不定时出现水波纹,还有次出现偏红屏。1680X1050的分辨率才会有。玩游戏,看电影,也不会出现。现象描述,感觉是VGA线,滤波电容,或者屏线的问题。我试了2个小时,没试出问题。客户一定要我拆开看,发现无明显故障,大家猜想下那些地方的问题!
显示器

网友:
我感觉水波纹的话应该是行场信号应该受到干扰了 红吗我感觉你查查RGB到图像处理芯片那 可能和楼主说的是VGA的事情 我不知道楼主点的这两个小时是不是用的自己的VGA呢?

网友:
既然顾客 要求 就拆开看了 有明显问题的话拆开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你先还原下客户的故障,看在什么情况下出现,这样好对症下药

网友:
客户 就拿个裸机 没线, 用我们自己的线 现在 拆开了 屏线确实有点氧化。橡皮搽干净。现在 把客户打发走了。简单装上 在试。

网友:
其实最不好的就是这种了,到最后好没好还不知道

网友:
典型的灯管老化原因,如果在返修,杀灯管。

网友:
是不是他的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