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926中模块的含义

楼主(2011-04-08):
GPI  GPO   GPIO
SPI    PWMOUTPUT这些是什么意思呀??先谢了

网友:
这个是I/O芯片内部的,CQ40  AMD图纸上

网友:
芯片模块定义什么就是什么啊

网友:
SPI PWMOUTPUT:串行外设PWM产生模块

网友:
SPI是在CPU和外围低速器件之间进行同步串行数据传输,在主器件的移位脉冲下,数据按位传输,高位在前,低位在后,为全双工通信,数据传输速度总体来说比I2C总线要快,速度可达到几Mbps。

网友:
脉冲宽度调制(PWM),是英文“Pulse Width Modulation”的缩写,简称脉宽调制,是利用微处理器的数字输出来对模拟电路进行控制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技术,广泛应用在从测量、通信到功率控制与变换的许多领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