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T开机挡45

楼主(2011-04-08):
一块昂达 N61GT集成板,之前 用都是好的 ,现在 开机 诊断卡挡45,然后调到00.有复位,开机后不能触发关机,估计应该是北桥的问题!但不确定 请高手赐教,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先把板的供电,时钟都测一下。

网友:
我有一块也是昂达N61的双桥的,供电全正常,I/O我也换了,桥也压了,触发后代码跑20,要么就是Fd,不清BIOSr话就是00,必须清下BIOS,才能跑下码,最后也丢一边了,楼主如果搞好了分享下经验。我也可以参考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次45的,用洗板水狠狠的把槽子刷了,就过了

网友:
跑45一般是COMS电路出问题。你测下32K晶振有没起振。

网友:
回复 网友A:

N61GT的板要不就是北桥旁的1.2V电压没起,要不就是跑20 50 4C这些都是北桥的问题,一般情况下回焊可以好的,除非没回焊好

网友:
CPU要是好的。是北桥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双桥 的哦,而且每次断电后要清下BIOS才会有码跑,不清的话触发就是00,北桥边那个1.2V电压是正常的,可惜我手上没有编程器跟BGA,所以我一盘修复的板子很少,主要是我们这边修板子的价钱太低了,所以就没买那些工具了。

网友:
呵呵,谢谢各位同行朋友的跟贴!朋友们说的清BIOS我也试过了!曾经好的时候试过 有效,现在 干脆是 开机 从00跑道45 然后直接00,复位重启信号是正常,一直怀疑是北桥的问题 可惜手上只有个安泰520 做做显卡 效果还行,主板 没试过 ,也不敢试。

网友:
我有一块也是磐英945   供电全正常,I/O我也换了,桥换过,触发后代码跑26  ,清下BIOS才能跑下码

网友:
跑45应该是不过内存,你先换个内存试试,不行刷个bios,最后再加焊北桥

网友:
觉得北桥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死马当活马医吧 加焊北桥肯定可以了

网友:
这种情况是内存没过

网友:
NV 跑45  北桥空焊的有。南桥坏的也有。
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你先压下北桥看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这话怎么好像我家乡话 ,你哪里人啊 北方的 吧

网友:
内存供电没问题  一般
就是北桥···

网友:
这个北桥容易空焊!!!!

网友(2011-05-10):
谢谢各位朋友的关注,板已修复,是北桥空焊,不过我那BGA不专业,费了半天劲才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