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i 报错1830 求救

楼主(2011-04-08):
今天客户送来说点不亮    进水了   拆机把水用洗板水清新     然后上bga 下部100度   烘干
     开机了。可是报错1830   把内存插到上面槽上能点亮  报错1830
   插到下面槽上就不亮了       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那位高手指点下
       谢谢!!!!!!

网友:
报键盘错误

网友:
可以到网上去下个解除

网友:
1830是和内存有关的,先换内存试试,不行的话把内存槽加焊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换了    不行啊      还有插到下面槽就  点不亮了
    前两天有台t61也是包这个错误      我把内存插到下面就好了;

网友:
内存槽上附近仔细看一下,是不是腐蚀的有电阻

网友:
仔细看一下内存槽里面的针脚有没有塌陷的,也就四和内存接触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