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开机两小时左右、或温度在65左右时会突然黑屏

楼主(2011-04-08):
和客户置换一T60上当了、此机开机看电影或上网会不定时黑屏、外接不亮、集显的。各位高手又没遇到这种情况的。请给支个招

网友:
不装机时测试,给北桥用风枪加温烤,看是不是显卡温度稍高就黑了,如果是就加焊和重做北桥

网友:
把CPU 供电电容 全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以前有一款东芝机器换过CPU电容好了。待我修好后告诉大家一声。共享

网友:
cpu 供电,显卡,桥

网友:
哎,我们做维修也有被客户蒙的时候呀。。。

网友:
有可能是CPU电容你换了在说

网友:
散热部分有没有问题?

网友:
如果是独立显卡的话就先做做显卡再试试机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