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显示器灯亮无显示

楼主(2011-04-08):
HP显示器蓝色灯常亮无显示.黑屏.插信号线的时候瞬间闪一下.就又没反应了.请问下是怎么回事情啊.我用通用板试了下,屏没有问题

网友:
暗屏吗?暗屏先外接个高压板试试。
要是我,我就先点点屏,再看看电源板的电压是否正常(12V,5V),正常的话我就先用自己的高压板点亮灯管,再给电源板通上电,看看亮不亮,不亮的话就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从你表述上看灯管应该没问题,代换高压板试一试。快速确定故障部位以便维修。

网友:
电源和高压板是一起的.怎么测嘛

网友:
显示器是HP的HSTND-2A04,有他的电路图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