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笔记本做工好坏

楼主(2011-04-08):
怎样判断笔记本做工好坏

网友:
笔记本看做工关键点有三点,一是看笔记本外壳的强度和设计。二是显示屏是用的是什么技术.   三是主板的散热,一般金属的散热好,最好选择金属外壳或者金属拉丝工艺,可以提高散热,然后就是价钱,越贵的越好。

网友:
我支持上面的说法   最重要的 是 料足不足

网友:
一般来说是越贵的越好,暴利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