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s73不断蓝屏重起

楼主(2011-04-08):
  这个机器修了几天了,来时是不亮,看了一下后,换了显卡,上家也修过的,换了一个刚订的显卡后不花屏了,重装系统,换了几个版本的,都是进了系统后,显卡驱动装好后,运行一点!小程序后马上就会蓝屏然后自动重启,此显卡型号是ATI X1600的!硬盘及内存都已考虑之内,还是依旧,不知何故,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这明基的这个S73带显卡的板子,这种故障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显卡未做好,你的可能多半是这个问题,自己查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反复加焊三次了还是一样的,是全新显卡

网友:
这个板的显卡做时焊接温度和加焊次数一定要注意,搞不好会引出设计缺陷。

网友:
你再做次系统, 不打显卡补丁

网友:
   当不加显卡的驱动时,用了一段时间会竖着花,外接一样,纠结中。。。

网友:
  高手们认为和南桥有关吗?

网友:
现在也只能考虑南桥了,南桥有问题的确驱不上显卡,但能赢起花屏还没遇到过,不过BIOS有问题也可以引起蓝屏和花屏。

网友:
  呵呵,高手想法和我一致,刷过BIOS,做过南桥,本人自感觉到BGA成功率很高,呵呵,小吹一下,维修进入盲区

网友:
那就看看显卡周围的原件啊

网友:
请问这个板子设计缺陷是哪呀?南桥吗

网友:
搞明基还是小心点好,很差滴。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清理一下显卡周围的焊膏,量一下显卡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