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加电无显

楼主(2011-04-08):
IBM T23 加电无显  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你跟没问题一样,你也不确认要造成无显的条件有没,数码卡能跑不,跑到那就来问

网友:
你这个问题问得太笼统了,让人不好回答。

网友:
我知道 啊   我刚学的新人  想问问你们一点思路

网友:
让人不知道怎么回答你问题越详细越好分析

网友:
你发错板块了。在一个加电无显示有没有从简单的入手开始查,比如说清内存? 清COMS? 这些都没做的话 先把这些最基础的解决方案试一下

网友:
能启动吗?

网友:
你这样说每个人都只能给你说   你电脑坏了   至少你要把你使用电流是的数据说一下吧

网友:
楼主以后问问题,你先自己具体的检查下电压电流什么的,这样问的太笼统了,没人能帮到你

网友:
不好回答哦

网友:
我用裸板开机电流是0.70A的  用手摸了一下几个大芯片 只有北桥有点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