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触发掉电

楼主(2011-04-08):
ibm T60 X1300显卡,待机电流0.06A,网卡两个指示灯常亮,待机电压+5V,+3.3V正常,触发掉电到0.00A,且不能再触发,此时公共点电压VINT20电压降为0.46V左右,待机电压全部消失,各个分组供电场管及供电芯片全部去除试过,一样的存在后级短路,请高手指点该从哪里入手?

网友:
肯定有短路的啊

网友:
公共点电压被拉低    那就在公共点烧烧看看  那里有没有发烫的地方

网友:
明显vint20有线路短路顺藤摸瓜吧

网友:
断开公共点烧

网友:
可能有电压没出全要仔细量过才知道

网友:
应该看一下公共点的对地是多少呀

网友:
开机时看电压都出来了没有,换原装适配器试试

网友:
主电压都没有怎么会有待机 看下是 哪里短路了。。。

网友:
主板的公共点有短路的你好好的看看

网友:
新手,帮补上什么忙,

网友:
3.3V 5V的高端管换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