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LCD无显示维修一例(不接主机会显示无连接)

楼主(2011-04-08):
杂牌LCD,不接主机会显示没连接,但接主机灯不会变成绿色。无显示也无背光。
1,检测VGA线,正常。
2,换驱动板,故障依旧。
3,换高压板,故障排除。这个就有意思了,一般高压板坏了不会让你看到无连接,且高压条坏了,插主机也应该有很暗的画面。
无背光

网友:
这么神奇啊

网友:
难以理解,像这种故障就是H、V检测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