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修复PCI槽的FRAME和IDRY信号

楼主(2011-04-08):
      手上有几块845杂牌主板,用诊断卡测无FRAME 和IDRY信号!请教高手怎么修复FARME和IDRY信号呀?维修思路是什么啊!我是新手,刚学维修,请大家不要见笑~!

网友:
为什么看的人挺多的,没人留言呀!是这个问题太简单了还是太难了呀?

网友:
郁闷,现在看这个贴子的人也越来越少了,是不是没人遇到这种故障啊!

网友:
看来此贴只能自己顶起来了!另外四位诊断卡上的代码是:06F3

网友:
修主板通常是着重看电压和复位信号,不看你说这个。你真得系统的学习一下了。

网友:
你这么说是很深~大家想帮你都不知怎么帮,你要说详细一点~那哪里正常,哪里量过了~各部分电压是否正常?有没复位?

网友:
如果没有FARME,IDRY只是主板的其中两个指标,要综合主板复位电压等信号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