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12V输出异常

楼主(2011-04-08):
手上有两个航嘉电源,不带负载的情况下,黄12V的输出只有9V,查不到原因!在此请教高手!

网友:
查一查,可能有的电容不行了

网友:
是普通电源还是服务器电源哦,普通电源有可能是电容爆了,服务器电源可能是正常的,空载输出自动保护

网友:
      是普通电源,电容目测表测都正常,没有鼓包漏液!

网友:
感觉有问题的就换试试看

网友:
查一下12v电路连接的电路元件有没有变值的

网友:
电容目测是一种简单快速的方法,但内部失容却看不出来,搞维修的必须拆下来用工具测量

网友:
上路测是不准的,电容要拆下来测

网友:
先把电容换了,不行查一下12V这一路的整流管。

网友:
建议换12V电容和 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