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元件名称

楼主(2011-04-08):
       电脑主板上有些管子,旁边板子上面印刷着MF,MP1,MP2,MN等等以M开头的名字 ,这些名称都是什么呀?(新手请教!)

网友:
有图吗?上个图

网友:
真不好意思,我还不会拍照呢!我这块板子型号是L4S5MG/GX+V5.0A,上面有个小三极管烧坏了!芯片上面印刷E4E7E,旁边板子上印刷MP4,搞不懂MP4是指的什么管子!所以没法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