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S650N掉电

楼主(2011-04-08):
用电源 过了LOGO过后 就直接掉电    用电池能进到XP得混动条那 掉电      进BIOS不掉电     掉电后再开一样掉   掉电过后 待机正常  该从什么地方查起?

网友:
来个人帮忙  看看啊  谢谢啦

网友:
先查温控部分手模是否有原件特别热,再查南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温度 米有问题    米有特别烫的地方  再说 在 BIOS里面  不掉电的

网友:
电感的滤波不良吧  挨个查查

网友:
这款机器bios你先刷一下试试看,再者你裸板试试只接一个硬盘无线网卡光驱啥的都不要连甚至促模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裸板试过了 还是一样掉

网友:
做显卡试试吧

网友:
显卡,北桥, bios,问题应该是其中一个

网友:
还是觉得看下保护隔离,像负载带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