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划伤能修复吗

楼主(2011-04-08):
        我的20寸液晶上面不小心划伤了三公分长的一条细线,不知道怎样才能修复啊!有没有最新的修复技术呀?

网友:
换膜。费用不低哦。

网友:
       听人说用牙膏擦能擦好,是真的吗?不太确信,所以不敢试!

网友(点评):
用牙膏擦? 他以为洗锅呢?肯定不行,又不是污迹。能擦么?

网友:
不要紧的 你用一段时间就好了 我们的试机子的显示器就是这样的 现在烧了差不多3个月了 那个印子已经很浅了

网友:
我说的我们用的显示器是 用力刮后的印子 液晶平面上已经出现黑色的印子 现在好了

网友:
这个不得好吧 认为导致的外观出现划痕 ~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说

网友:
要看伤到液晶层没有!没伤到话可以搞!有的有钢化玻璃,换了就OK;最少都有一层保护膜,技术不好换了会有很多气泡,所以我建议你直接撕了。

网友:
我的屏上面什么膜也没有!折射屏被划伤了,屏上面看就象有一根头发丝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