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i 待机短路

楼主(2011-04-08):
IBM R61i 待机o.o1 肯定是有短路 正常情况下 是0.05左右 问下 IBM R61i 待机前的电压 有米有VCC1R25B这个电压 我测了下 板上现在米有这个电压 VCC3M VCC3B VCC5M 1.5 这些电压都有
待机短

网友:
1.25 没有
有3M 5M 1.5M

网友:
这个机子我查了 VCC3SW vcc3b vcc3m vcc5m 1.8V 1.5v 都有 问一下 如果米有1.2 那个电压 我该怎么查? 具体查哪方面
现在待机o.o1 按下开关 0.02

网友:
来个高手指导一下啊 小弟在线等你们

网友:
我一直 顶自己的贴子 来个人解脱我撒 给点思路 你们的大恩大德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网友:
顶啊 急啊 等了半天

网友:
再不来个人回答 就帮个忙打下120 来送我去医院吧

网友:
爱,命苦的哥们

网友:
0.01??短路?????

网友:
首先你没短路,还有B电压是触发之后才有的,有3B电压应该不对。

网友:
哥们,0.01不应该是短路啊

网友:
你这机子南桥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啦!测一下南桥的时钟吧!

网友:
待机0.01不是短路

网友:
短路 一般应该好修些吧

网友:
烧鸡大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