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2025的接键我会改。电视三合一的电视板第一次改(请帮忙)

楼主(2011-04-08):
先看图

这是一块3合一的电视板。

KO,G,R,GND,K1,K2,K3,K4我知道是什么,就是不知道换PC,TV,这几个是哪几个字母的?
在线谢谢。

网友:
应该通过菜单来选择输入信号源吧.

网友:
K1-k7里面应该有个键是切换信号源的键,我以前改过,如果没有的话要用遥控更改按键值

网友:
不是有遥控器吗,接下看看

网友:
PC,TV是电视和电脑开关。IR是红外线接收的。

网友:
这种很差。不好用。以后别买这种的。还有三片每次给客户都出不了说效果不行。真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用第二副图,加以说明吗?

网友:
我知道了。上面三个是那个遥控器的。

KO开始以下的,是液晶的。我说的对吗?

网友:
1:5V是红外接收头的+5V  IR是红外接收头的输入端的。GND是地线的。

网友:
+5  IR   GND。就是遥控器用的。有一个三个脚的。黑黑的三个脚的就是遥控器的,

网友:
基本上差不多的

网友:
PT363B乐华电视板,这个需要编程器写程序,按键板5键含接收头,很好用的。

网友(2011-05-11):
G=綠色指示燈
R=紅色指示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