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压条

楼主(2011-04-08):
做测灯管的高压条  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高压条

网友:
10v以上的,允许亮的电压接2电阻,串联 ,就可以了

网友:
2电阻 要多大  随便什么样的 吗?

网友:
最好是2个电阻的中间能分出来一个3V--5V的电压就可以,作为高压板的开启信号。

网友:
直接找个5V的通用压板,供电和开户信号连到一起直接接出来个电源口就行了,可调电源打5V直接点灯管就是了

网友:
我觉得  5V的很不安全    10到19V左右 最好   因为  有时候不注意   一下子 电流表的19V电忘了调小点  就直接19V进去了  曾今有个风扇 就是忘了  把电流表调小了    19V直接把风扇烧了       谢谢 兄弟们   我知道该怎么改了

网友:
用个5v电压的高压条   供电和开关信号连到一起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