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649-M3主板奇怪问题

楼主(2011-04-08):
清华同方649-M3主板,现在是每次把电池放下电就能顺利点亮,但你保存BIOS后,再开机,就报C1错

网友:
能具体点不?小弟是初学者!

网友:
刷一下BIOS试一下吧,也有可能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I、O的问题吧

网友:
刷bios试试看,不行就看看别人的建议

网友:
我刷过BIOS换过晶振及加焊过南桥还是一样问题

网友:
不是BIOS   就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CPU座  南桥

网友:
coms设置没问题吗····

网友:
刷BIOS吧,我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南桥的问题几率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