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下南桥 就触发。。是南桥 坏了吗?

楼主(2011-04-08):
精英 915P 的板子 。ICH6  南桥 。 手摸 南桥 才可触发。。不跑码。 。。南桥加焊。还是一样。。  晶振 量了 。正常。 是不是南桥 坏了。  按开机键没反应。手摸下 南桥 。只要 能 碰到 。就触发。

网友(点评):
桥老化哦或者受潮哦,你加热看看。或者32.768有问题还有那协震电容。以前用我2个32.768带动主板才工作。你试蛤子看看有效果不。GOOD LUCK。 THANKS

网友:
据说这样是掉点了!或南桥坏了

网友:
看样子是南桥坏了,重做个试试

网友:
这个我以前也遇到过,南桥坏了换了一个,不触发,无意中有手按了一下就开机了,估计是没有做好BGA,应该是有地方虚焊的可能,仔细检查周围的元件,看是否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网友:
查查谐振电容试试,以前有个哥们这么弄的

网友:
晶振和谐振电容先换掉试下

网友:
用示波器量下晶振波形  手上有杂波所以你摸一下可能会起振

网友:
精英的主板通病 不是U就是桥

网友:
重新做桥吧

网友:
应该是要重做bga

网友:
晶振或者南桥坏了。

网友:
楼主你手摸南桥什么地方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
应该是桥坏了。

网友:
这种现象看晶振和和蔼振电容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南桥

网友:
楼主也装上两个晶振试试。

摸一下就触发,不像是虚焊啊。

网友:
换晶振 电源*2     不行只能桥了。

网友:
加焊呗,不行就取下重做

网友:
南桥坏了。

网友:
量量南桥看看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桥坏了

网友:
换一下32.768和旁边的起振电容看看 不好的话就做桥

网友:
南桥,晶振,谐振电容!

网友:
也有可能是电容的问题来的

网友:
106电阻换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