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的程序和屏的程序是一样吗?

楼主(2011-04-08):
我是刚学的显示器,不知道怎么烧写MCU,程序怎么找?
显示器

网友:
这个是不一样的,驱动板的程序在MCU里,屏的程序应该是主芯片里

网友:
不一样,屏的程序一般不需烧录,笔记本除外

网友:
要买个编程器,再在网上下程序刷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肯定不一样,屏一般不需要刷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