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七彩虹P31的板子,开不了机

楼主(2011-04-08):
主板型号:七彩虹P31
故障现象:顾客开始用的5300的CPU,开机跑C1,换几个内存条都不行,插上打阻值卡测试,3.3V和1.8V供电正常。
后换上一块赛扬430的CPU,开机亮一下就灭,不断重复。
请教各位高手是哪里的故障?
开不了机

网友:
查内存复位。时钟

网友:
清洁内存和内存槽试试。

网友:
CMOS放一下电试一下,也有可能是复位有问题

网友:
检查下I/O,

网友:
七彩虹主板没认到cpu 内存就会不断重启

网友:
先清洗一下槽子 不行刷下BIOS 再不行做下北桥 不行就建议换板子了。

网友:
多换几个U试试 频率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