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该如何分析?

楼主(2011-04-08):
                        图中PQ156和PC265起什么作用!
       我看啦半天 不明白!  整体电路在附件中····

HP DV1000-915.rar

网友:
很简单!
PQ156利用PC265的充电过程来获得G极控制电压!

网友:
2楼说得对!楼主要好好学基础啊!

网友:
正解,不过这种模式在数字电路中比较少见,模拟的居多!!

网友:
是HP的机器吧,HP的充电电路看的也是头痛

网友:
利用电容隔直通交的特点,使PQ156只受交流信号的控制,不受直流电压的影响.

网友: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网友:
学习了 还是不解! 为什么?

网友: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哥们好高深

网友:
楼主给的图纸没贴全,我看了 dv1000的图纸. 我是这么理解的:
上电后,va电压经过 2个分压电阻分压后,在pq156的d级形成一个高电平.
当1772ACOK信号为高电平时.因为pq156 gs间的 电阻比pr257的1M要高几个数量级,所以可以忽略不计,1772ACOK经pr257对pc265充电,使pq156的g级电平慢慢升高,同时使1772ACIN信号
慢慢降低,再达到阀值电压时,信号被芯片识别, 整个电路有延时作用.二极管,用来给电容放电.使整个电路可以在1772ACOK 信号低电平后迅速的回复状态.
水平有限,仅供参考.

网友:
我的理解:1772acok发出高电平,因为刚开始电容pc265还没有充电,内部两个极板是等点位的,它此时对电流没有阻碍作用,于是电流流过pc265在pr257电阻连接电路端得到电压即PQ156栅极得到电压。然后电容不断充电,充满后电流就流不过pc265了,PQ栅极电压也就没了。断电时PD41给电容放电提供回路。
不知道这个电路的作用是什么,楼上的朋友说延时,为什么要延时呢,请高手指正

点击图片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