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61PME-s2主板无内存供电导致全板无复位求助!

楼主(2011-04-08):
GA-M61PME-S2的板子,内存无供电导致全板无复位,经查W83220芯片无REF信号不工作如图: 往上走查REF来源,如图: 是W833

网友:
刷过BIOS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这应该和BIOS没关系到吧!不过还是听你的意见试一下!

网友:
应该修内存供电才是。

网友:
先修内存供电啊。。。供电没正常当然没复位了

网友:
此板,已修复OK并卖出了,最后我把WR30处引了一根橙色5V,开机一切正常!谢谢各位帮忙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