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cmos电路

楼主(2011-04-08):
今天修到一块msi的主板,故障是档d4....后刷完bios发现可以点亮了。进系统一切正常,但是偶尔发现在系统关机断不了电,后发现短接触发排阵能断电。但不能重新触发,拔掉电源重新插上去才可触发。时而能触发,但是发现从南北桥供电开始都没有了,cmos放电之后方可恢复正常。。郁闷,这样也交不了差啊,首先手头上有一样的io。换之,如故...检查了一下cmos电路,发现电池有点发烫。取下电池之后发现电池座子上有接近3v的电压?给电池充电呢,擦...怪不得发烫呢..在线测了一下二极管阻值是正常的啊?不管了,换之,如故...又换一个,还一个鸟样。取下二极管,电池一端无电压了,但跳线的一脚还有2.9v的电压。给大家一张图,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点评):
图上的双二极管坏了。

网友:
是不是板子脏,哪里有漏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