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775维修,一波二折

楼主(2011-04-08):
今天修了台华擎775主板,故障现象为不通电:
先测量了下开机键没有电压,待机下南桥就发烫,摸了下网卡没有反应,
那么不是网卡的问题,测量南桥供电(pci的A14脚)对地短路,这样的
故障直接换南桥,因为这样的费板子比较多,那么直接拆,拆掉后,南桥
供电阻值明显上来了,有500-600左右,换上个南桥,以为就已经好了,
但是还是不开机,测量按键上面有1.5V,南桥供电也1.5V,后查ATX电源
第9脚到南桥供电上的电路,发现一个型号为S43的管子待机的5V进去但是
出来却是1.5V明显不对,直接换了个原型号的,南桥供电3.3V起来了开机
OK。本人没有修主板的经验只是自己自学。希望对大家自学的同志有用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也挺有才的  比我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