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盲目解决三星R25时显时不显

楼主(2011-04-08):
今天盲目解决三星R25时显时不显,不显的时候电流停在0.97A,而指示灯会显示闪一下肯定会显示,这种类型不知高手是怎么解决的,后来一发狠,就拿STEINEL 2310 开450°,风力3级,把板正面加焊一遍,现在机子测试20次开机,都可以开机

网友:
是集显的么,是不是芯片虚焊了?

网友:
三星的机器都是显卡爱坏

网友:
我觉得不像显卡虚了的样子,测试开机30次都没问题

网友:
就是显卡问题啊 !!!

网友:
呵呵,好啊,那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GO7300显卡问题

网友:
7200的显卡的吧?显卡植株或者换改良版的

网友:
三星的板板我看到就害怕....忒薄..

网友:
同感,心里没有底啊,太薄了

网友:
这款本  是7300显卡的   但是板子太薄 上BGA担惊受怕的

网友:
这破板子显卡都这样 有时拆出来又好了

网友:
可能是受潮了吧,

网友:
独立显卡吧  换吧  那样处理只是暂时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