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显示器 屏幕上半部分不正常 下半部分正常 咋回事

楼主(2011-04-08):
杂牌显示器 屏幕上半部分不正常  下半部分正常  咋回事?

  其他部分都代换过  有台一样的显示器     裸屏的问题  就是不知道 是屏哪里的问题   哪位能给个答案

网友:
这个样子的屏不好弄了

网友:
基本上可以断定屏坏了,不是很好修

网友:
看来是屏坏了,可以先换个屏线试试。不行了那就基本搞不定了

网友:
是屏的问题啊,上次我也遇到一台这样的,首先还以为是驱动板的问题,用通用驱动板点了下还是一样。

网友:
屏坏了,LG应该有这种情况的

网友:
最好找个驱动板代一下,如果不好的话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很明显,,屏坏了,,

网友:
压软排吧,我试着修好过

网友(点评):
软排是不是屏与屏集成电路那几排黄色的排线?怎么压?这样做稳定吧

网友:
先看一下屏线有没有接触好

网友:
还有一点就是看看屏线的接点有没有氧化。。。。

网友:
接着再换个通用板试试

网友:
最后再考虑屏的问题,如果是屏的问题的话也不能说马上就能判死刑。可以试着修一下屏显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压屏线未必会好,群创有一种型号易出这个问题, 屏上面三分之一发白,下面三分之二正常  拿去过深圳、广州专业修屏也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