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70c6按键问题

楼主(2011-04-08):
今天接飞利浦170c6,有一按键不灵,现象是:比如调节亮度,现在亮度是90,我想把它减为60,可按减小键,亮度还是在增大,增亮键可以用的,按键我是换了,开机板没有问题,请问这一般都出在那方面问题,如果是驱动板,一般在驱动板哪方面不良造成的,我是修显示器菜鸟,所以请各位大虾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这个应该是按键的问题,把所有的按键都换了,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是不是按键问题用万用表测下电压就知道了,不过这种问题一般都是按键问题。

网友:
可能是有按键漏电了吧

网友:
换了按键再说吧,,,

网友:
你把那指示灯拆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