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压怎么死不出来,更新,已经修复。

楼主(2011-04-08):
ibm x31开机没有VCC1R2M,VCCCPUIO。
这2个电压是max1845产生的,待机下VCC1R2M有,开机后2个电压都没有了。1845换过3个了。。。
max1845  4脚 16v,21,22脚 5v 。on   11脚5v, 12脚3.3v。ref  11脚2v。
fb1 fb2 连接的电阻 r799 r798 ,r805,r804正常。
ILIM1 ILIM2 连接的电阻 r969 r825,r971, r970正常。
d67正常,19脚 BST2  5v  ,c969换过,L15换过。
q45,q46测量正常,q46换过。
d22,d23正常。
大电容换过了。。。

是保护了,但是所有的电阻都取下来都测量过是好的。
无解了,又找了2个师傅看,也没搞定。
翻论坛,发现max1845的9脚接5v是启动保护。翘起9脚看看,上电发现,25脚bst1,,1脚bst2 变成1点及和4点几伏了。原来都是5v的。终于发现问题了。取下c690,bst1还是1点几。芯片换过几个了,那一定是pd67的问题了。换之,电压出来了。
刚开始测量25脚bst1 19脚 BST2 都有 5v  ,就被这里误导了,以为pd67是好的,走了好大的弯路,这是第3天了。。。

其他电压都有 cpu电压都有。不知道这个VTT_PWRG都没有,cpu电压是怎么出来的。

网友(点评):
这个倍压用的二极管坏了,待机下为何电压是正常 的呢?

网友:
上面的图右点小,看不很清楚。x31的图大家应该都有吧

网友:
好像这个机的通病是:1.2V  1.8V 滤波电容坏  你换掉就好了。  已经是3年没有修过这个机了。

网友:
换一个不行就得好好想了/1换三个,

网友:
我也修了一台T43

网友:
也是1.8M电压待机有,触发后就没有啦,后继没查到短路,北桥也拆了还是一样

网友:
看一下触发后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另外S0状态下的1.2V是否有短路

网友:
电容换掉了还是不行 ,1.2对地120多,不短。工作条件都满足的

网友:
1.2不短,VCCCPUIO到是只有40多,也不知道正常不,这个是供北桥的也没怀疑。

网友:
你这个除了换电容外还不行就先下了网卡我就碰到过网卡坏导致相同问题

网友:
1.2V还去北桥吧,你把北桥取下来,再上电,看各电压还怎么样。

网友:
修到很多了,所有电压都出来了,就是跑FF,加焊CPU肯定好

网友:
上电瞬间有没有?先排除是新片或者条件还是后级的问题

网友:
上电瞬间有没有?先排除是芯片或者条件还是后级的问题

网友:
示波器看看VCCCPUIO是否保护了
也可对比测量待机和通电后控制VCC1R2M的各脚电压。

网友:
开机后电压都没有了,可能是负载有短路~~~

网友:
进来看看,支持一下你们。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MOS 管G极有没有瞬间的波形啊

网友:
北桥的面大

网友:
BST自举升压二极管和电容坏是比较常见的

网友:
来学习哈 高手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