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1735 系统做不了,急!《已解决》

楼主(2011-04-08):
       我昨天修了三块DELL 1735的板子,现在做系统就是做不了哦,我用VISTA系统也不行,硬盘。光驱。内存。光碟都换了,做系统当光驱读到让用户选择的界面的时候,《1.把系统做到第一分区。2.。。。。。》就按什么都没有反应,我怀疑是不是我的电源适配器的缘故,我的是用90W的电源,我看网上的资料是130W.恳请高手帮帮我,在下谢谢了!

网友:
你看在BIOS里改一下硬盘模式行不

网友:
改了还是不行。。。。。都一样是不能了,再说这些板都很新的。应该是系统软件问题

网友:
换硬盘试试  有可能是硬盘有问题  直接在别的机子上把系统考进去硬盘里面在试试

网友:
那样也不行啊,这样还是没有办法在这台机上做系统啊

网友:
硬盘在别的电脑上Ghost到100%再接上这台上 安装呢?

网友:
LS的办法建议LZ可以试试

网友:
硬盘挂到其他机器上GOST完后直接关机,在挂回来启动解压,如果硬件没问题应该可以的。

网友:
恩对就是这样做看看啊

网友:
换系统盘试过吗,要是不行就查查硬件的问题吧,新的也会有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u盘进pe系统,在pe下看能不能装?

网友:
恩支持 楼上的说法, 就是把硬盘取下,在一台好的机子上克隆,克隆完成后,在主机重启后断电,拔下硬盘,接在dell上解压,还有就是你在bios里要把你的硬盘格式改成ide,应该没什么问题啦

网友:
  硬盘重新分区   查查硬盘模式 再换换其他的系统  总有一个能行

网友:
我再试试看,如果还是不行,那怎么办?我想应该是认硬盘的,如果不做系统,我用其他的硬盘可以进去的。哎,我会的方法都做了。。。无助!!!

网友(2012-12-28):
换个CPU试试

网友:
看了你的问题,和机型,首先,这个笔记本应该是支持U盘启动的,我不知道你是习惯原因还是其他原因还用光盘,现在我做系统都是用U盘pe,成功率高,效率也快,遇到老机不支持USB启动的,就用网刻,当然了拆硬盘到其他电脑上GHOST后重启关机再换回来也行,但是一点,这种方法不是百分之百成功,有的电脑不在本机GHOST无法引导安装,分析你的问题应该是分区引导出错了,导致死机,重建分区表,分区格式化,然后再装试试